华硕a3000 不触发

楼主(2010-10-17):
机器有待机,0.03 待机电压有3.3 没有5m 。开机键有3.3 触发有跳变,各项电感组织都正常。这机器有个怪问题就是触摸南桥晶振就能上电,经检测卡跑0a ,南桥是dbm的,直接换,无果 。南桥晶振换无果。有谁遇见过这问题吗??本人是个菜鸟。。。

网友:
把南桥晶振和谐振电容一起都换了,试试。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这么修好的

网友:
检查  rtcrst的 电容吧   ! 从料板上 换个 !

网友:
此机器南桥换啦,南桥时钟换啦,论坛里还有说是在迷你sd插槽旁边的电容容易老化,c225,没有找到,在座子旁倒是有个c255跟换好啦,测试两天又不触发啦,今天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