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0-17):
R270 开机,字车往左走一点点,就不动了,双灯闪。这是怎么回事,拆开机子,来回动动,就好了,过一会儿 就又成这了
求助

网友:
光柵與字車传感器清潔一下,字車传感器位置是否正確,字車CR馬達阻值,主板馬達電源晶片,左邊光盤位置

网友:
打印机右面的齿轮组两个小孔要对齐

网友:
看下光栅条是不是涨了,再查下字车有没有问题,字车走的是不是有阻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