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0-10-17):
有一显示器白屏,经检查屏5V供电没有怀疑9435A坏了  换了还是没有电压   跳线  拉个个5V能用但  一会 自动断电

网友:
拿屏去配块驱动板看看,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换一块驱动板试试啊!

网友(2010-11-16):
要查一下屏供电 对地电阻在换板吧!升压后的贴片滤波电容容易穿 穿了不就过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