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T880 BIOS CPU 有复位 无跳变

楼主(2010-10-17):
如题:ECS PT880 BIOS CPU 有复位 无跳变  775的
上假负载 CPU 有1.2V 复位电压  BIOS 2脚有3.3V 复位电压 但是短接复位阵脚 均无跳变
现在是 不跑码
BIOS 的复位跳变 是南桥提供的吧?
测量PCI 和IDE 以及PCI-E  均有复位  跳变
上(假负载CPU VTT 1.2        时钟0.38  PG1.2 打假负载AD线阻值 都正常 没虚汗)
北桥有一路供电为3.3V(VIA的北桥)北桥参考电压1.6V
南桥 3.3V  2.6V
修VIA的少 不知道 VIA 的北桥3.3  南桥2.6 对不
求检测思路

网友:
BIOS 复位 脚 接一上拉排阻  另一端 跑不出来了就

网友:
供北桥VIA的输出电压应该是1.25v,输入有5V的,但也有3。3的。

网友:
谁修VIA的 多 说说 VIA 的桥供电应该是多少呀

网友:
电压相差不多是这样的

网友:
BIOS 无复位跳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测试点有电压了,证明复位正常了,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 的 复位 没跳变吗?
BIOS 刷过了

网友:
说真的,我会吹CPU座,精英的出了名的座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复位,复位点都会有跳变的。现在的很多板跳变都很小。一般只要复位测试点有电压复位就可以算是正常了

网友:
哎 别提了 这个板子是给同行修的  他拿回去  打电话说
好了 能用了
我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