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品牌机装不起系统问题

楼主(2010-10-17):
        进不去系统报错   刻好系统安装时也报同样的错误      硬盘换其他电脑能用  能分区  引导也做了   换其他硬盘也报错

报错界面

网友:
HP的品牌机有的不能装GHOST的版本系统,只能装安装版本的系统,或正版的,你找一个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点评):
可以装的啊,我装过的,只是在装声卡驱动的时候要麻烦些,先要装一个驱动才能装声卡的

网友:
即使你装上有可能有的驱动装不上

网友:
安装一个完整的XP好点

网友:
一步步系统安装,祝你好运!

网友:
没见过有这种提示,以前装联想机都一般gho不行,不过没有这种提示。

网友:
用HP专用系统做

网友:
HP的机器 bios 里有个选项。关闭就行。具体哪个记不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慢慢硬装   终于装起了

网友:
BIOS里面有个SATA硬盘选项,把AHCI改成IDE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新的笔记本换装系统的时候,更改BIOS里面有个SATA硬盘选项,把AHCI改成IDE就可以安装系统了

网友:
HP的机器要用它的原本系统。否则会不进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回答错了吧,把模式改了
系统就慢了

网友:
你可以找一个U盘
支持SATA模式的

网友:
BIOS里面有个SATA硬盘选项,把AHCI改成IDE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就装安装版的。遇到很多啦

网友:
  换一个 安装版 的系统

网友:
大概意思:因计算机磁盘硬件的配置问题,无法启动。不能读取所选的引导盘,请检查引导路径和磁盘硬件。请参阅文档中有关磁盘配置的信息并参阅您的硬件参考手册,以获得进一步的信息。

开机进入bios设置(按F10),选择Power management Setup ;再选择WDRT Support 回车,按上下键把参数值修改为disable
——————————————————————————————————————————————
说明:
wdrt support 此项可激活或关闭watchdog timer。选项:enabled(默认打开),disabled(选择关闭)
WDRT - watchdog resource table 监视资源表 ----类似加密狗,通过这种加密保护来拒绝安装非随机配备的操作系统。

网友:
一般是由于机器的芯片组驱动安装盘里没有,我装hp的机器都用深度9的装,没出现过问题,还没遇到装不上的。

网友:
是啊,我昨天也遇到了这问题,是硬盘工作模式引起的。需要加载SATA驱动才行,要么就只有硬装,或者个找安装过HP机器的镜像,GHO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用带SATA驱动的PE进入系统重新分区 因为品牌机可能含有一个隐藏的引导分区

网友:
17楼正解  还有就是把硬盘模式改成IDE

网友:
17楼正解!!!

网友:
改硬盘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侬牛逼啊

网友:
HP大多数机器都能用GHOST装系统,只是个别机器得用安装版慢装,因为我在HP专卖店干了一年多,从540至最近的4421S机器,都能GHOST,只是个别驱动要装官方的。以前到这公司以前他们都是用深度6.2慢装后补驱动。我到了之后,就用U盘做了USB启动。进PE下分区再GHOST系统。后面除了个别机型,很多人都用我这个方法安装系统,只是以前带有LIUNX系统的机器,一定要用慢装盘格掉分区后再装就OK了。

网友:
回复 syz396779034 的帖子HP的机器就这样,要不就就装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