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咨询下如何压桥

楼主(2010-10-17):
刚进入这个论坛,看到好多人说压桥,我想问下如何压桥,别鄙视

网友:
就是用开机手去按南北桥,如果正常跑码就是桥虚焊!~

网友:
用bga 设备加焊下呀

网友:
用手或加个散热片在桥的上面加点压着桥力不要太大要不然桥都被你压坏。

网友:
桥跟个夹心饼干差不多的事,饼干中间是一堆,桥中间是一个一个的锡珠。如果有一个或几个锡珠与下面的板接触不上,就有可能使主板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你用手压,就是尽量通过外力,让所有锡珠与上下(板与桥)接触上。

网友:
就是用手压桥上的扇热片, 如果空焊就会跑码的。

网友:
知道了 主要是检查虚焊故障

网友:
拳打脚踢自己选择,别搞坏板就行,一般压的板子有点变形了就OK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这哥们 问的是怎么做BGA吧 ,问题一复杂就不是一句两句能耐说清楚的。建议LZ去新手区去潜水一个星期应该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