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高手请进!!惠普V3700 进系统断电(非温度过高)

楼主(2010-10-17):
惠普V3700 进系统2个小时左右自动断电,然后不断重启,屏幕无显示,放几个小时后,又可以开机使用,2个小时后又重复。。。本人怀疑是max8743供电有问题。但是换了以后症状依旧。本人急求详解。。请高人指点。

网友:
如果是独显的话,你为什么不怀疑显卡虚焊呢?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集显的!

网友:
换CPU试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     CPU的可能性大吗    总感觉是有规律性的

网友:
CPU可能非常大,AMD的。显卡先焊,CPU也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