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0nw求助

楼主(2010-10-17):
     我这有个三星940nw的,在任务栏哪里现在出现一条条黑线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的显示器没有被摔吧?应该是屏碎了。

网友:
你可以拆开,用橡皮擦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
这屏不是挂了吗。

网友:
屏坏了吧,楼主

网友:
用通的驱动板试试看

网友:
屏的问题。不知道基地可不可以修

网友:
看起来像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是屏问题,,之前我了接过一台这样的三星显示器,,三星的屏比较易坏。。

网友:
是屏坏了,,,

网友:
拿屏去配一块驱动板看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是吧。。。我之前是好好的就成这样的。。。。那驱动板的可能性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