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c51g-m2主板 CPU供电低

楼主(2010-10-17):
一块精英C51G-M2的主板CPU供电只有1.12V  南北桥及内存等电压均正常     北桥重植了 BIOS刷过了,U座加焊了, 还是一样  量VID组合也是对应1.1V输出。 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查查升压电路可有问题啊

网友:
升压电路怎么查?

网友:
量VID的对地阻值也正常。如果是北桥引起的电压低,VID组合应该也是对应正常电压的吧?

网友:
请高手出手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