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TVM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0-10-17):
一块华硕M2V-TVM/THTF/SPSON不触发,测到开机排针那里一端1.5VIO,另外一端是接地,以为是IO短路把电压拉低了,就把IO去掉了,IT8716f-s.此时再测一下开机排针,还是1.5V,知道走错路。重新查找开机排针线路,终于找到一个272排阻一端接的3.3V,另一端接到这个排针把这个排阻换一个相同的,再通电测,已经是3.3V。这下把IO重新上上去,开机,还是不触发。。郁闷了。测那个ATX绿色线跑到了一个8282G的第9脚。短接排针,测这个脚电压没反应。跑了一下线,8282G5脚接到8716上(没仔细数是哪个脚),测了一下5脚有3.3V电压,分析这个多半是触发后拉低电压让那个8282工作的,碰触开机排针这个5脚没电压变化。心想不是8716就是8282坏。测了一下8282G,有5V供电,换掉8282再看了,引脚少好整,换后无效。只有干8716了,手上一时没8716,就换一个8712看看,反正看起来引脚定义都一样。结果短接排针可以通电,哈哈,但是无复位呢,看起来不能彻底代换。后来找了一个一样的8716上去,终于可以触发了。最后接上U,内存,显示器,开机,点亮了,屏幕正常显示。不知道我分析那个8282是否正确,维修好只是一时运气。

网友:
维修要有技术,运气只是一点点!如果只想运气的话,那就是”守株代免“了!

网友:
呵。运气也是要的。可是维修基础跟思路也是不可忽略的。LZ顶个。

网友:
8716带触发 8282m也带触发 这个板子很少见哦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当当当当!

网友:
那换了8282和I/O还是不复位咋修呢

网友:
那要考虑的东西就很多了,时钟,供电,南北桥,U,都是考虑的对象撒,哥哥麻烦下次问问题首先把问题描述清楚,你做了什么,和检查了什么,这些对你和我们都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