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充电故障,典型的问题故障

楼主(2010-10-17):
先上电池,再上适配器,就短路。
先上适配器,再上电池,就能充电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下。。是不是充电芯片附近的场管有短路啊。

网友:
LZ你说的短路是5A大电流吗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要看具体机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路 是3.42A 的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联想 Y410 的机器!!

网友:
测那里短了,试一下烧机法

网友:
LZ借贵宝地一用,   我之前遇到过一台华硕笔记本,具体型号不记得了,老机子了。电池,适配器都不加电,后来把电池插拔了一下,一切正常,客户使用有半年多了也没出问题。说实话,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好的,呵呵。有哪位高人知道的,麻烦给解答一下。

网友:
我这没有图纸,你发一份给我看看。发到我空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笔记本问题真的有的是你想不到的,你这样问恐怕没的人能给出合理的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空间在哪里呢、!给个邮箱  我发给你啊!

网友:
电池管理芯片附近是否短路

网友:
要不你机器:充放电管有短路或击穿。要不就你机子实别电源和电池电路有问题了,也会这样。特别是放电管,如果你插上电源机器实别的是先前的电池这样两个就会AC 也DC相撞机器电流就会增大,保有护了。查查这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