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 暗屏!!

楼主(2010-10-17):
今天接收了个D610,暗屏,开始以为灯管的事情,加上别的灯管也不亮,排除灯管的原因,但是手头上没有这个型号的高压板。无法测试。这个问题谁遇见过啊。现在不知道主板上的哪个脚是控制脚,麻烦大家给看看吧。谢谢了。附上图:

"维修经过,经过仔细分析这个第8脚的控制电压是有EC和北桥的控制电压经过U21的门电路来完成的,只有EC和北桥的控制电压都是高电平的时候U21的第4脚才会输出高压板的控制电压,EC的的控制电压触发后就会输出3.3V,而北桥的是经过延时后发出了,刚开始测量的时候以为没有,所以就把U21拆掉了,把EC控制脚的电压直接引到高压板的控制引脚上,结果发现高压板的高压线圈冒出火来,这才感觉出问题的所在,原来是高压线圈造成的高压保护,换高压线圈后解决问题!!"

网友:
我对应了一下dell d1501的电路图,发现好像是第八脚,我发现这个fpback是经过u21转换来的,u21的型号是7sh08,现在u21的一脚有2.2V,2脚为0V,5脚有3.3V,现在u21的4脚连接J2的8脚。现在8脚的控制电压是0V

网友:
楼主厉害,强制给高压板一个高电平,
不明白的事就算是高压线圈短路,保护,那8脚的输入端的电压时怎么会没有的呢?

网友:
LZ请教 下你高压线圈如何代换的呀

网友:
我想应该是保护造成的吧。具体这个我也说不明白,这个线圈是我找了个一模一样的换上去的,因为我这里有很多报废的或者拆机的高压条。

网友:
我说的是线圈式一样的,并不是说高压条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