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LA-4221P不通电,开关按键竟有17伏电压,无电流,在线 ...
宏基LA-4221P不通电,开关按键竟有17伏电压,无电流,在线求救

楼主(2010-10-17):
宏基LA-4221P不通电,开关按键竟有17伏电压,无电流,据机主反应,此机为雷击损坏,吹下了网卡芯片,依旧!量得USB也并未短路,南桥无明显发烫,烧伤痕迹,现在有点怀疑BQ24751A这个IC坏,这个应该是开机芯片吧?请求高手指点一二,这个本子是哪坏~~~~~不胜感激!
芯片

网友:
能不能上个截图看看呢,BQ24751是充放电的,跟开机PWRON信号没有直接的联系

网友:
那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怎么没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
你描述的很简单,没有人能这么牛帮到你,按你的料号,应该是仁宝的,看看EC周边有没有异常

网友:
开不了机,开关上 十几V电压的机器 也很多啊~! 既然是被雷击的,先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雷击的一般网卡,EC,和南桥那容易出问题,看看有没有短路什么的,

网友:
有些机器十多伏很正常,肯定不是问题所在,找错地方了。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查南桥和 EC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