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捷波悍马HA02-GT无复位维修一列

楼主(2010-10-17):
接修此板时发现比较脏,有油的感觉。于是用洗板水冲洗干净后晾干再试,还是无复位,不跑码。上CPU假负载测量核芯电压正常,复位电压为零。肯定是复位电路不正常或者是南北桥工作条件缺失造成复位失常。当量到北桥供电时为零,断定为无北桥供电引起复位失常。北桥供电IC为RT9214,量其1、5脚供电为12V正常。2、4脚电压为零无输出,示波器也量不到波形。7脚电压为0.7V,肯定不正常,正常时为1。7V左右。此桥外接一小三极管,B极电压为零,正常。拆开来测量此管并没短路。怀疑9214损坏,换上一个,顺便将两供电场管也逐个拆下测量,用针表10K档测量其导通能力正常,于是一起装回。量2,4脚仍无输出,7脚电压仍为0.7V于是怀疑是不是负载短路了,测内阻为7欧,与同类板相比在正常范围。于是又怀疑9214外围阻容元件失效,将其一一测量并代换,也无果。维修陷入困境。上个图,

发现7脚除了与三极管相连还与Q1S极连接,先把控制三极管拆下量量电压先,此时测2脚电压为4.5V,4脚电压为2.5V,用示波器测量两脚波形形态有眯异常。忘了拍摄i婆形图不好意思,反正就是有干扰之类的不完整波形就是了。应该算是有信号输出了,但1.2V端极为零。为什么呢?这时再次想起了测量过的两个电源场管开关能力正常啊,但会不会是实质的性能不良引起这个故障呢?于是在料板上找来两个场管装上,复位灯亮了,量北桥供电终于为1。2V,维修到此结整。这次维修就是由于电源管性能不良而用万用表测量却没有明显损坏而造成了一次艰难的维修,请各位同行朋友借鉴。

网友:
正常时应该上管的G极电压比下管的G极电压小

网友:
很明显是上管不行了,哈哈

网友:
不良为什么,7角电压低。

网友:
管子不良也会影响到RT9214的啦 谢谢楼主的

网友:
不良为什么,7角电压低

网友:
你上的仓库是哪了,和我这非常像,一样乱

网友(2011-01-19):
请教下LZ10K档怎么测元件的导通能力,请赐教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要是我的话被整死,管子好的无输出,表是怎么都测不出的

网友(2011-07-16):
一开始没有量阻值吗??

网友(2011-10-01):
不错的一次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