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 奇怪故障!

楼主(2010-10-17):
有一台HP NC6400的机子,主板是集成显卡的(版号:LA-2952P)一通电就自动上电,然后电流到800MA这样,有跳动,像是不过内存,用示波器看内存的数据线可以看到跳变,也像过不了显卡,按关开硬关机,再开的时候,无跳变!945GM的北桥,很让人怀疑他的不良,因为以前也修过不显的,就是它不良引起。报价后,直接上炉把它搞一轮。装起来还是一样,看来不是那么简单。无意中把音量控制,无线开关板拔掉点亮了机器!!再反复试结果也说明接上那个东西不得。但量开关,三极管都是好的。手上没有直接可以替换的!这些信号是跟键盘连通的,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跟EC有关,量了接口电压也正常,思路暂时中断!先把那开关小板的开关都拆了,一样结果,把三极管也拆了一样结果,把LED灯的驱动电阻也拆了,好像得了,我对比拆前后量电压好像没有什么变化,把那些电阻又装回去,好了!晕,糊里糊涂就好了,具体哪个地方也不懂,郁闷中!!!

网友:
是不是声卡有问题呀

网友:
是不是虚焊呀

网友:
静电,也有电失容的可能性。

网友:
学习了,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这样子啊,,,如果有图照出来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