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航嘉极能8588电源的图纸

楼主(2010-10-17):
一台航嘉极能8588电源通电绿线有5V电压,,将绿线对地没有输出但有很轻的吱吱声,电源300V直流部分正常,这个电源有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第一次接触到所以找一下有没有图纸

网友:
航嘉的电源不太好修,又是双面电路又是贴片的,烦死人.

实在不行弄个二手的整个胆换给他,嘿嘿

网友:
短接有吱吱声,查后级整流半桥。一般是肖基特二极管短路或软穿引起。

网友:
这种电源都是没有图纸的,要不你自己画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