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L机器,加电不开机,南桥发热?

楼主(2010-10-17):
华硕A6L机器,加电不开机,南桥发热,换了南桥也不行,3V,5V都有各个电压正常,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维修思路?
华硕
不开机

网友:
查查EC和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吗,,,供电,时钟,晶振,,RMREST,

网友:
像这种问题你问不同结果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无显示哦,不加电怎么会各个电压正常?不显示那就要慢慢查了,缺电压和线路不正常都会啊,BIOS也会,

网友:
有电无显的故障是比较纠结,但产生得把RST一路先查一下,是否发出,可以先看CPURST,有的话看一下BIOS,时钟,没有的话再回头去查

网友:
如果是因特尔sb,在没有显卡供电(1.8V)和1.5V SB NB供电的情况下,SB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