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怎么样才能避免少出白斑和漏光呢?

楼主(2010-10-17):
换灯管,怎么样才能避免少出白斑和漏光呢?每次换灯管总或多或少出现白斑和漏光,主要是拿背光板,还有其他几张东西的时候手上的指纹和进入的灰尘,感觉总是 难以避免,很多客户都不满意。请问各位同仁,有什么好的办法避免么!
指纹

网友:
用抽灯管的方法换比较好。。

网友:
但是大部分都有灯架的,没办法抽啊!

网友:
灯管的两头开孔。抽。慢点,小心点,万无一失

网友:
对,灯管的两头开孔,这招本本最常用,

网友:
怎么个开法,,详细的说说好吧,楼上的

网友:
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抽吧~~

网友:
不要投机取巧了,换的时候身边最好有一块干净的抹布,用来抹手,换时胆大加心细就OK了,没有那么难的

网友:
漏光是你的反光片没按装好有不平的地方,有点就是你拆的时候没注意把里面的东西放好,拆过好多都不怎么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滤光片没放平。就是那个白色的纸片。。

网友:
拆屏的时候一定要原来顺序放好。一般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网友:
这是个共同的话题, 换灯管是确实有楼主说的那种现象. 用抽的方法对付单灯管还可以.
但19寸以上的有多只灯管,你如何抽啊

网友:
抽的方法,只有某一厂商的屏才能用。
一个够大的工作台,尽量不开风扇,别抽烟。
开工前洗干净手。拿的时候轻拿,不要用力捏。

网友:
这种情况咱们的普通维修间好像没有办法保证。只能是尽量不要碰伤里面的反光板等。

网友:
用卫生的手套安装,小心点

网友:
肯定有办法抽出来的。。

网友:
哈哈,以为是搞女人,想插就插,想抽就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