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1.23 1.24过不了

楼主(2010-10-17):
一754主板。CPU供电正常。南北一体桥。时钟PCI16脚有1.6 BIOS 31脚也有1.6。  复位也正常。就是内存供电有点异常。  跑00哦

网友:
内存供电有3.3V 2.5V  1.2V有吗,如果正常加焊一下那个桥

网友:
供电多少V吖?先把内存供电修好,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就先修好它,问题都找对象出来了,

网友:
你测得是上拉电压吧!!
这个已经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