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1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0-10-17):
如上所说。按开关键没反应。接室电和用电池都不行。请各位帮忙出出主意啊。

网友:
这属于芯片级维修的范畴了,等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
你这样提问时没人能帮你的

网友:
换主板吧 料板卖给我吧

网友:
按英业达的上电时序来维修。如果一点都不懂,最好是送修。免得扩大问题

网友:
太笼统,检查主板

网友:
太笼统,检查主板上的保阁电路!

网友:
你这样提问,只能告诉你送修或换主板吧,直接省事,还不会出问题,不会还在板子上瞎搞容易把问题扩大话

网友:
老规矩。先查待机。

网友:
查可调电源 看看状况

网友:
你要把你测量的数据反馈给我们

网友:
换主板吧,主板坏了会不开机的,说的仔细点呗,大伙帮你想想办法

网友:
用可调电源,看看有没有待机电流,再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