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22寸LCD

楼主(2010-10-17):
开机不接VGA上半部分显示正常,屏下班部分出现横条的花,横条还跳动,量电压都正常,换驱动板,故障涛声依旧,判断是屏逻辑板的故障,逻辑板上电压都正常升压电容有13V电压,请大家给判断下是不是主芯片坏了,准备换下但是,片子还要订。

网友:
屏上的电源芯片坏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板的故障。能不能修要看一下:屏电路的各个电压都对么?阻值正确么?屏正面右侧芯片的封装形式是那一种?没修过的就不要再问了?唉!问了也不会有人教你的!!

网友:
屏挂了换屏吧

网友:
因该是屛的问题,查查时序IC

网友:
我也接到一台这个机子,故障是图像发白,不清晰,准备有空换下板试下,别是屏坏吧

网友:
谢谢大家,鉴定了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