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X800XL花屏

楼主(2010-10-17):
七彩虹X800XL花屏   DOS下  和 自检的时候 字体乱码
检测结果:

参数:rememid -nocfg -logext

R3MEMID version 1.13,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4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Extended logging enabled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1] Fill
Failing bits in test [1] Fill
  errcount: 2
  MDC0: 6
Failing bits in test [2] Data line toggle (GUI)
  errcount: 2097024
  MDC0: 6
Failing bits in test [3] RW column (GUI)
  errcount: 4193282
  MDC0: 2 3 4 6 7 10 11 14 15 18 19 22 23 26 27 30 31
Failing bits in test [4] RW page (GUI)
  errcount: 4194178
  MDC0: 2 3 6 7 10 11 14 15 18 19 22 23 26 27 30 31
Failing bits in test [5] RW channel (GUI)
  errcount: 2097152
  MDC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Failing bits in test [6] Data mask
  errcount: 2097156
  MDC0: 0 2 4 6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8 20 22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Failing bits in test [7]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errcount: 710322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C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D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Failing bits in test [7]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errcount: 699046
  MDC0: 6
Failing bits in test [8] Macro + Micro4x4 tiling write
  errcount: 699051
  MDC0: 0 1 2 3 4 6 7 8 9 11 12 13 15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Failing bits in test [9]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errcount: 4194314
  MDC0: 0 1 2 3 4 5 6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9 20 23 24 25 26 28 29 30 31
Failing bits in test [10] Byte swap macro+micro4x4 write
  errcount: 4194304
  MDC0: 1 2 4 6 7 9 10 11 12 13 14 15 17 18 20 22 23 25 26 27 28 29 30 31
Failing bits in test [11] Marco+Micro8x2 alignment write
  errcount: 10631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8 9 10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5 36 37 38 40 41 42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C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D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Failing bits in test [12] Macro+Micro4x4 alignment read
  errcount: 9986
  MDA0: 0 1 2 3 4 5 6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5 36 37 38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C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5 36 37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D0: 0 1 2 3 4 5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5 36 37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TEST RESULT SUMMARY:
====================
R430 A11 (0x554d) detected.
256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Fill                                                : FAIL
    Error ID G0VB001
  1280 x 1024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C0 6
[2  ] Data line toggle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3
  1280 x 1024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C0 6
[3  ] RW column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4
  1280 x 1024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C0 2 3 4 6 7 10 11 14 ...
[4  ] RW page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5
  1280 x 1024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C0 2 3 6 7 10 11 14 15 ...
[5  ] RW channel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8
  1280 x 1024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C0 0 1 2 3 4 5 6 7 ...
[6  ] Data mask                                           : FAIL
    Error ID G0VB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C0 0 2 4 6 8 9 10 11 ...
[7  ]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 FAIL
    Error ID G0VC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MDC0 0 1 2 3 4 5 6 7 ... MDD0 0
[8  ] Macro + Micro4x4 tiling write                       : FAIL
    Error ID G0VC009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C0 0 1 2 3 4 6 7 8 ...
[9  ]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Error ID G0VC01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C0 0 1 2 3 4 5 6 8 ...
[10 ] Byte swap macro+micro4x4 write                      : FAIL
    Error ID G0VC021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C0 1 2 4 6 7 9 10 11 ...
[11 ] Marco+Micro8x2 alignment write                      : FAIL
    Error ID G0VC052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8 ... MDC0 0 1 2 3 4 5 6 7 ... MDD0 0
[12 ] Macro+Micro4x4 alignment read                       : FAIL
    Error ID G0VC057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8 ... MDB0 0 1 2 3 4 5 6 7 ... MDC0 0 1 2 3 4 5 6 7 ... MDD0 0
[13 ] Movblit, 4 align, T                                 : FAIL
    Error ID G0TR055
  1024 x  768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3A.13 not found
[14 ] HOST_DATA/<f,b>/M2L                                 : FAIL
    Error ID G0TR014
   640 x  480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1A.14 not found
   640 x  480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2A.14 not found
   640 x  480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3A.14 not found
   640 x  480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55A.14 not found
   800 x  600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1A.14 not found
   800 x  600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2A.14 not found
   800 x  600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3A.14 not found
   800 x  600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65A.14 not found
  1024 x  768 -  8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1A.14 not found
  1024 x  768 - 15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2A.14 not found
  1024 x  768 - 16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3A.14 not found
  1024 x  768 - 32 bpp ( 75 Hz): TEST FAILURE
     error : R075A.14 not found
Failure detected.

双256  BGA 1代显存
求指点

测量C区显存  背面一10欧排阻中的一个 阻值为50多  在内存上找了个 10欧排阻换上  OK 了

网友:
搞定了
测量C区显存  背面一10欧排阻中的一个 阻值为50多  在内存上找了个 10欧排阻换上  OK 了
我编辑成以解决了   不知 版主给加分不

网友:
一个排阻坏就出现这么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