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的无边老师和坛里的各位高手们。请教一下CQ40显示冲电但没看到电量变化呀

楼主(2010-10-17):
我想问下,这个图那个脚是电池冲电的开启脚呀,因为不知道引脚夫的意思

所以想请教你一下,这个是显示冲电,但是没有电冲进去。,谢谢了

网友:
哦对了,我想问下,这个芯片在那些条件满足才会工作输出电压谢谢

网友:
建议你先看看你的电池是否好的, 看看用 电池的时候能否开机,系统内有没有认到电池,有的故障没电池也显示充电,

网友:
电池能用,也找的到电池是新的。因为是在系统里看他显示、冲电中,但又没有电量变化

网友:
就按充不了电的来修啊,具体的不好说

网友:
图纸太小,看不清,没法帮你

网友:
我上个全图在44页  谢谢各位高手了

HP CQ40 la-4102p_dis_0225.pdf

网友:
下载分还要10分,谁还帮你看啊!

网友:
我试过CQ40不是原装电源充不了电

网友:
应该是电源检测电路出了问题,重点查下中间的那根针

网友:
先谢谢各位了,这个弄好了,主要是我想多学习没有直接换,想查一下他的各引脚和线路不明白所以上来问下大家。后来还是没弄清各引脚的意思,就放一边没弄了,换了一个IC就好  问题解决,我的想法是,要是换个IC 还不行,肯定是要查的,知道总比不知道的好,要是我知道引脚的意思那量一下就知道是IC的问题还是信号的问题不是更快更少走弯路吗!

网友:
楼主的想法正确,知道比不知道好~不动引脚的意思买本中文的笔记本维修电路集之类的书,里面有各种芯片脚位的中文说明,虽然各个芯片的标注不一定一样,还是有规律的

网友:
芯片的第一脚 CHGEN#,这个是充电使能信号,也就是开启信号,低电平有效,CHGEN 即 CHARGE ENABLE ,充电开启

网友:
14楼的楼主说的好啊,准确而又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