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S.G HX191APVCIKE1液晶用了一个小时黑屏!

楼主(2010-10-17):
有一台19寸液晶显示器,型号是HANNS.G HX191APVCIKE1,网吧用户说用了一个小时后黑屏,曾多次发去保修,但都没有搞好,发回来还是一样!

这是本机的电路板图,我到后用了两个小时后才黑屏!晕!、、、
我就把它拆下来,接上,还是正常!倒、、、、
由于晚了就放了一个晚上,今天早上就开机一直在用,一直到现在才突然黑了,我没关电,真接在电路上测电压,5V和12V都很正常
当测到驱动板上3.3V时,只有1V多,呵呵,是不是1117坏了,一看,发现换过了的,再测输入脚,倒,只有2V多啊!

看上图的那个三脚的稳压块,再测那稳压块右边有个二极管,是5V降压后输出到1117的输入端的,测它的负端,也只有2V多,测正端,哈哈,有5V啊!
原来是它在做坏事,换个新的吧,这就是坏的1N4007啦!

换了个,接好线,上电,好了啊!
我上的帖,是新手看的,老哥们,你就别拍砖了!呵呵!

网友:
不错,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恩,不错啊,值得学习,这样的问题是最难修的。

网友:
楼主很细心,有的机器要点许久才出现故障,这样的机器修起来必须要有耐心,不然很难找到故障原因,,

网友:
楼主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值得我去学习,学到了!!!!!!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手上也有一台机器故障一样,等很久才出现故障,没心思测,明天再去看看

网友:
呵呵!谢谢大家的支持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软故障,确实比较难搞。它考验的不是技术,是耐心!
类似这样的电路,在杂牌DVD、VCD电路中比较常见。

网友:
楼主真的很细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维修的都要有耐心,要不,就是搞不好,有条件也要上,没条件也要上,修好就是诚信!修不好,人家就会说你技术差!所以除了没意义的维修,那价格太高,就不要修了,也要当面对顾客说清楚!否则顾客也会怀疑你啊、、、。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这个问题的,搞了几天头都大了,马上去试下看,多谢经验

网友:
不错的经验,这种问题很多很难修的耐心是关键

网友:
这个型号的液晶,如果你发现上网有一些动画网页有花屏的话,请你把5V电源的两个10V1000微法的电容换成16V1000微法的,就会解决了!

网友:
好!这个很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