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笔记本 不认硬盘,硬盘确定是好的。

楼主(2010-10-17):
技嘉笔记本 不认硬盘,硬盘确定是好的。 换了两个好的 都一样。请问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查下硬盘接口的供电还有信号有没有出来

网友:
先刷个BIOS 测量接口供电数据线是否正常 测量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查硬盘电路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有无短线之类

网友:
我先试刷BOLS  下载了,因为无法加载硬盘, 也无U盘,我是把文件刻在带启动引导的光盘中。进入DOS下 也进入了BOILS目录下,但就是持行不了 Phlash16 XXX.WPH   ,不知为什么

网友:
把芯片取下来用编程器刷啊

网友:
硬盘接口-南桥-时钟

网友:
BOILS 刷了还一样 看来是板子的问题 。不知如查找问题  ?

网友:
刚才加压了下 南桥 ,现在 接上盘开机就过不了logo  ,也无法重启。   不接硬盘开机一下子就过了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