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原装板不跑码,风扇转速快

楼主(2010-10-17):
我这里有3张DELL原装主板,都是同样的问题。 上U不跑码。CPU供电1.5V  北桥那的管子电压1.2V 。CPU风扇由慢到快,最后就像电风扇一样,风力很大。   触摸网卡芯片发烫,去掉。问题依旧。  后发现南桥在通电30秒后也很烫。测量AD线均属正常。。。 按U座,NB,SB 都没有任何反应。 内存供电正常,晶振分别为0.41;0.34。    实在是无解  在此请教各位大大,指点一下思路。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SB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DELL主板的通病就是BIOS跟座子你加焊一下座子试

网友:
谢谢LS的 ROBIN49   SB供电时正常的
至于凌寒说的 U座我已经加焊了  没用  我刷下BIOS先!!!谢谢两位!

网友:
基本上市cpu座子虚焊。我修了好几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南北桥供电正常的  U座和北桥我压过了 没有任何反应。。。 不过根据各位大大的经验,确实很有可能属于U座。哎  头疼中   没有BGA。痛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