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52/S53自动关机,触发保护求助

楼主(2010-10-17):
这机子有时正常触发开机进系统。但用不了10分钟就自动关机了。再开就不能动上电。有时进系统过程中就掉电了。不知道有没有师傅遇到过
今天又遇到一台故障一样的机子。加焊南桥和IO后机器OK啦

网友:
这种要拆机检测的,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桥或供电IC虚焊 或连接处接触不良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