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修系统供电:如何判断是电源IC后级电路故障还是前级电路故障.

楼主(2010-10-17):
机型:acer 4920
故障:不开机,无3D3V和5V系统供电.
系统供电IC:Max8744E,

测量结果:
VIN=19V;
SHDN#=5V
REF=2V
LDO5=5V
ON3/ON5=0V
ON3/ON5由WPC8769LDG的15pin输出的S5_ENABLE控制.
3D3V/5V的电感的对地阻值均正常.
通电状态下,max8744E有发热,用手摸10秒后有烫手.换过此IC后,故障现象完全一样.
现如何判断是max8744E的输出端电路出问题了,还是S5_ENABLE信号未出来.(暂无wpc8769LDG)

网友:
断开15pin输出的S5_ENABLE控制,(可以挑引脚)在去量15脚的焊盘,如果有高电平,说明是8744问题,反之就是前面的问题,也可以打下15脚对地阻值有无异常!

网友:
脱开IC控制引脚是可以测试控制信号是否正常,但IC发炙感觉有点不太正常,是否上管有短路了?

网友:
  ldo是否短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3D3V_AUX_S5输出端对地阻值为0,电击后wpc8768LDG发烫,吹下此IC后,3D3V_AUX_S5输出端对地阻值恢复正常.订芯片换上后开机有显,只是不知为什么max8744e会发烫,以至于开始时出现误判.

网友:
芯片发烫要么是自己内部短路,要么是输出端电路短路,输入端短路电就进不了IC了,也就不会发烫了哇

网友:
这也是我不明白的地方,5V_AUX_S5已经正常产生了,KB坏把3D3V_AUX_S5拉低,同时不给max8744E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