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器用昂达RC410主板BIOS

楼主(2010-10-17):
有一联想的主机,装的是昂达的RC410的板子。(410后面没有其他字母后缀)。那位朋友有这个板子BIOS的。给一个。刷了昂达网站上的没有用的。。。。感谢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主板上的1100****的ERP编码回复给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感谢你的帮助。板子上没有找到那个码。我拍了照片你看看。

网友:
联想很少用ONDA的主板,大多是ECS或是MS的,我只查到ECS的BIOS,如果确定是联想原板,那肯定有1100****的八位号码,主机号也行,在机箱后面,有个NS*******开头的号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次感谢凝海朋友。下载刷了。还是不行。因为这个板子是我收的。送的人说是联想机器上拆下来的。算了。不费事了。当料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