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

楼主(2010-10-17):
开机CPU风扇转,内存无报警声,无画面,侧南桥温度高,
硬盘电源内存CPU无问题
球维修思路

网友:
是南桥发热还是1117发热啊?南桥开机热就看1.5V供电正常不,1117热就看南桥还是网卡坏

网友:
打各个供电对地值没短路开机后南桥才发烫查一下桥的1.5V供电应该不正常。

网友:
有些南桥开机是有些热的,但并没有问题

网友:
你先把你测到的电压数据发上来看看,引起南桥发热的不只是南桥坏.

网友:
电压不正常或外设芯片有坏的。南桥本身坏都会发热的。

网友:
先清一下COMS,再刷个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