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EVO N620C

楼主(2010-10-17):
COMPAQ EVO N620C  无待机,查看下电源小板后发现有个电阻(R7)被人去掉啦,这个电阻是接到MAX1632第22脚主供电的,直接飞线到1632第22脚上1632剧汤(此时有待机0。15A,我想这个待机偏高)后换1632后还是剧汤(换了三个都一样发汤)。我试过如果让1632第22脚降到5V此时有(0。03 )待机电流。R7前端有19V电压。
如果有那位朋友有这个电源板的话,请各位同行朋友帮我查下R7这个电阻是多少欧的。小弟多谢各位朋友啦。

网友:
这种单独带电源板的机器修着烦,又不好测量,只能飞线测。

网友:
发烫不一定是供电的问题吧,把缺少的电阻都补上试了吗?

网友:
找个其它差不多相同的板子看
应该在100左右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那个电阻是100欧的,不过换了也不行,后来整个电源小板换啦,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