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手背 人背 妖邪作祟 ……

楼主(2010-10-17):
很久没在论坛发帖了  主要这段时间搞内存是在太背了,怎么背?请看~
NO.1 DDR1代内存 无论倒板 换粒 加焊 2合一 无一例外 都是全红。
清洗采用蒸馏 水煮 超声波 加烤箱……OK 百分百不会出问题
焊接采用风枪 托焊 角点焊 排拉罕……OK 百分百不会出问题
颗粒全是好的 底板新的 排阻电容全是好的 SPD没问题
结果 全红红
NO.2  DDR2代内存 以前检测过的 换颗粒 结果 当机 卡机 不认
过程如上
结果 全红红
郁闷郁闷再郁闷之后 开始检查其他条件 给烙铁加了地线 没解决
焊接之前 烧香拜佛 没解决
去庙里再烧香 再拜佛 请来香灰拌无根水焊接前洗手 没解决
去打牌故意输点钱 没解决
穿红色内裤 没解决
工作之前先在女孩子裤裆里摸一摸 还是没解决
在工作台对面的窗口挂上镜子  也是没解决
气愤的差点掀翻了工作台
昨天经人指点 拜访了某位大神 求得神符若干 贴于大门 窗台 工作台底
晚上素食洗净 择吉时动工 待子时手工 得果二十有余条
上机检测 偶也 全部通过 无一红 无一虚焊 漏焊
今日回访大神得知 此乃夭邪盘踞作祟 非神符不得驱也 神符一出 谁与争锋
魑魅魍魉 魂飞魄散 秽气散尽 则事竟成也
至此 困扰本人一月有余之郁闷事至此方休
实在是怪之又怪  玄之又玄……

网友:
不用说焊工问题了 本人拼装翻新的内存 全部出给电脑城卖电脑的
1代的给做2手的
2代的直接翻成全新加上包装 直接卖给兼容机商家的
出货百条有余 至今未有一条被看出是翻新的

网友:
DDR1没有什么利润,现在不想做了。逐步放弃这个项目,我现在专杀DDR2 DDR3 台机和笔记本的。一天杀他20-30PCS利润还是可一的哦。目前我一个月的加工量不少于500PCS,下个月准备正式进入职业杀内存这行争取提高到50-100PCS/天,利润大大超过现在。

我发现特别是被别人搞过的,搞不好内存便宜卖我,真他MD爽一条有他-娘的70-80,快200的利润。搞得越烂越便宜,利润越大。
现在做这个内存维修的越来越多,一扫描就出坏道的,人家也不会当垃圾卖哦。

挡机不进软件的破内存,全部红,只有突破这样的技术故障才能猛起,秒杀破内存。。

网友:
呵呵 还是安信哥猛  我就突破 不了 真想 找你拜师去啊

网友:
去哪搞那些搞烂的?
我想搞来来练手,争取熟透

网友:
哈哈哈 其实都一样 我3天没睡好也是因为几条 鼓包的烂条子,妈的当时以为是撞鬼了,一般遇到这种时间我都把条子仍那 等哪天运气来了在修 一般都会修好

网友:
现在一天我能修好10条256的 再合并成5条512的就知足了,现在是运气好的话能出个两条512的 ,运气不好一条也出不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子,笔记本DDR的内存怎么杀?我用转接卡接到V星915板子上居然点不亮,在其他主板上一点问题没的。

网友:
na  那转接卡兼容不太好通病。很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不用多久就能超过李嘉诚了啊!我要向你靠拢!

网友(点评):
维修有几个发财的?,这行恶性竞争,赚不到几块钱,还好我还年轻,混不下去就转行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笔记本条用什么板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转换~
在台式板上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买的转接卡在V星915板上貌似不工作,插上去开机就滴滴的叫,没法开机。你用的转接卡有这种问题吗?

网友:
有些颗粒老化了,还有些是板老化了,怎么换都是红,颗粒也是焊下就出问题了,有的好了用几天又有坏的出来了

网友:
真猛啊,楼主牛人!

网友:
楼主最好是沐浴更衣,斋戒七七四十九天
估计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