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氧化问题,请教

楼主(2010-10-17):
我的烙铁是花了35元买的 恒温烙铁。  刚开始用还可以。
用了几次之后,一个电容没拆完,烙铁头都成黑色的了。 每次得用纱布打光才行。
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网友:
初次使用之前需要上锡,光烧半个小时时间,使烙铁头能与锡充分结合。

之后的使用过程中,如果看到烙铁头有些氧化或是脏一点点,可用耐高温海棉加水湿润后,把烙铁头放在上面轻轻摩擦,只要烙铁头表面的脏物去掉即可。

通电长时间不使用时,应在烙铁头上加锡,保护烙铁头表面。

如果烙铁头表面已变黑,在湿海棉上擦不干净的话。本人发现可将发热的烙铁头放在锡块上稍用力磨蹭,也可加点松香之类的助焊剂。表面也会变得光亮,此时应再上锡烧一段时间。

网友:
楼上不愧为铜牌啊。同意楼上

网友:
谢谢二楼的高人。讲解很详细。
高温海绵一般在哪里可以买到。我买烙铁架的时候有一块,不过很薄,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网友:
好多卖维修配件的都有卖,1块钱一块

网友:
搽锅球知道吧,弄点同样好用

网友:
谢谢5楼。有空去郑州买个

网友:
还有温度不要调太高,温度为380-400

网友:
找个木快,上面放点松香,再放点锡,然后烙铁在松香和锡水里面来回与木头磨擦,很管用的

网友:
当你第一次用砂布打磨后,就意味着烙铁头的寿命开始线性趋势的下降。
新买的烙铁第一次搪锡最重要,平时的维护就是烙铁不用的时候记得把头子喂得饱饱的。

网友(点评):
非常同意

网友:
烙铁头变黑这个好办,你把焊台调到300度,用美工刀轻轻的刮掉头部氧化层,刮掉氧化层后,在湿润的海绵上反复擦洗烙铁头,最后沾点焊油用焊丝给烙铁头镀锡,如果烙铁头还不变亮,继续重复以上动作,直到烙铁头光亮为止。

网友:
初次使用之前需要上锡,光烧半个小时时间,使烙铁头能与锡充分结合

要是错过了这个阶段影响很大吗?

网友:
经过我试验,影响不大的,新头子马上镀锡关掉电源和镀锡后低温烧半个小时没分别的,936的头子就是不耐高温,温度一上400度以上一下就烧黑,对付无铅焊接很麻烦。

网友:
用吸锡带,在上面化好锡,然后头子沾松香在上面不停的擦,一般都可以处理好的

网友:
看样子,我过两年要上951了。。。

网友:
看来学问还不少啊

网友:
看样子,我过两年要上951了。。。
引用 网友A:

951也要有及时休眠功能的。这一点942与威乐81是不具备的。

网友:
WELLER WSP81带休眠的啊.

网友:
35元能买到恒温烙铁?好便宜啊,哪买的?

网友:
WELLER WSP81带休眠的啊.
引用 网友B:

是有休眠功能但要过20分钟。951是及时休眠(手柄放到手柄架上时),也可1-29分钟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