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死机故障 求助。。。。

楼主(2010-10-17):
我的
笔记本
IBM T42第一次开机玩3个小时左右就死机,什么也动不了。鼠标就卡那不动,只有强制关机。第二次在开机,在玩1小时左右就死机啦。故障一样。怀疑显卡虚焊 加焊后有花屏的现象,然后换了一个显卡开机正常啦、故障还是死机,有加焊了南桥故障还是一样。
cpu风扇没有灰尘,有时蓝屏
笔记本

网友:
这个本子应该用的FBMK吧。我觉得应该是这块

网友:
是不是内存吧良呢。

网友:
内存换过 还是不行

网友:
那好像跟硬件没有关系吧,好像是中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