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8M800-M3主板故障

楼主(2010-10-17):
一块精英主板,K8M800-M3,OEM 联想,不能上电,开机针3。3V, 电池有电,CMOS跳线正常,南桥2。5V待机正常,不能触发,晶振有电,一边0。86V,一边0。63V,应该正常,查IT8282M待机电压有,强制开机不能跑码,没有短路,几大芯片没有发热的,都是凉的,想先修好开机电路,但不知那里不对,请问有什么通病之类的故障吗?如何解决?

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板,查了8282的,有说不能通用的,有的要相同后缀的,最近看了饼哥的时序图,觉得它的时序,也不那么严格,决定不要它了,测那里四个发出的电压,没有那个就创造条件产生那个电压,于是全板有电压了。

之于开机针那里,看了基地的贴子,把9脚的与5脚的相连,短接开机针,能开机了。

测量各电压的正常用值也都有了,只是不能跑码,测8282的11脚,电压不正常了,一开始是正常的,现在电压不能正常,是好像有轻微短路,断开11脚,电压正常了,只是没有跳变,用摄子短路一下放开,哈,过自检了,开机正常,哈哈

现在还在想怎样才能不用手动产生这个跳变,各位给个点子。。。。

总结:8282这个电压时序还是不是很严格的,可有可无,只要正常用能够供电即可。其它的信号时序还是严格的对待吧。

网友:
你把P4电源把掉看看是不是CPU供电短路,还有就是南桥和IO有问题不一定都发烫的,以前修过一ASUS的主板,修到后来就是桥空焊了。还有检查下网卡芯片

网友:
点开关时测8282M测9脚如果是高电平就测5脚是低电平就换8282M如果也是高电平 就查南桥开关之间的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ok,我测的是这样。
等我换了8282M试试

网友:
不上电的,如果没有短路,待机条件也都满足,就按上电的时序,一步步的查下去。

网友:
IO芯片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南桥2。5V待机正常..咋我觉得应该是3.3V啦

网友:
待机 32.768KHZ  RSMRST  这几个工作条件正常后在从上电电路下手

网友:
回复 网友B:

AMD的板要测的是25M的晶振,这个才和开机有关。
晶振电压正常就查开关到桥,桥到绿线的信号。看一下这个板上有没有8282这个芯片,有的话点开关针查这个芯片5脚与9脚的电压跳变

网友:
回复 网友C:

    AMD的板要测的是25M的晶振,这个才和开机有关。

这个说法不对吧,我查了图纸25M是网卡芯片的晶振,与开机无关吧,

我这里的故障是8282M坏了,没有换的型号

网友:
8282M 坏的相当多,有这个芯片的就要先看看这个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卡也用到25M,不代表25M就是网卡的。AMD的板,南桥25M不起振,那就是无法开机的。
关于8282坏的多,这个我不反对,如果对时序不是很了解,你可以直接更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万用表测量8282时,短接开机针,测量5脚SB-PSON#是跳变的,6脚也有跳变的,说明南桥已经发信号给8282了,只是它没有动作,无法拉低ATX-PSON# 9脚的电位,导致无法开机,是这样吧?

网友:
这种情况,换8282吧,多买几个,这东西用得比较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上除了网卡晶振是25M以外,南桥旁边还有一个USB的晶振也是25M的,这个晶振不起振是不开机的。查一下NV的上电时序再来说这个晶振和开机有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