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游戏不能用

楼主(2010-10-17):
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QQ可以正常登录和使用,就是视频斗地主不能用,可以进入房间,但是随即就会出现一个错误提示游戏安装不完整,重新装QQ游戏没有用,重新安装QQ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烦请各位老大帮一下。

网友:
重新安装之前,没删除干净!!!或把QQ游戏安装别的盘里试试!!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这些我都已试过没有用呀。就是重装系统也是不能使用,我们是给用户修机子,有问题没有解决,感觉不得劲呀。在此前QQ游戏视频斗地主可以用,就是因为视频斗地主不能用,才拿来修呀!那位老兄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还请不吝赐教呀!

网友:
摄像头驱动看过没有啊!那游戏要启动摄像头的吧

网友:
摄像头没有问题,可以正常视频聊天。用正版金山毒霸杀毒,提示说发现“新鬼影”硬盘病毒,杀完毒后,还是依然不能使用。

网友:
把盘格式化后,重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从新分区一下,没有搞不定的

网友:
我看还是先把C:格式化后再采用分区比较好,这些都要经过客户许可才可以做呀!否则有可能得不偿失。

网友:
病毒也不至于视频斗地主这样啊    肯定是哪个小环节疏忽了  再仔细瞧瞧

网友:
谢谢各位同仁的回复,因为比较忙没有及时回复,见谅。也忘了那个客户的事了,昨天他给我打电话说,现在视频斗地主能用了,不过到现在为何出现那样的情况,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好在问题已解决了。

网友(2010-11-22):
我怀疑是不是你哪网络的原因呢  你在试试呢

网友:
可以把QQ游戏装在其它盘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昨天又遇到了一个QQ问题,如下:QQ.exe-损坏的图像
应用程序或DLL  D:\programfiles\tecent\QQBIn\LPK.DLL为无效的windows映像请再检查一遍你的安装盘,重新安装QQ,只要安装在D盘就提示这样的问题,老大们这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还请老大们能说一下。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阿!

网友:
换硬盘是不是有点早呀,还不到两年。不用换硬盘只要不装在D盘就没有问题(原来是装在D盘的),我只是想教一下高手为何会出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