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联想昭阳E43L,无待机电流一例

楼主(2010-10-17):
本人修一台昭阳E43L,插上电源无待机电流(刚插电源 从0.03闪一下就没了)3 5V正常 开机等闪一下就灭了,要是长按住开关 电流到0.09A停在那  换开机芯片 南桥无效,大家别骂我 我只是一个学习中的菜鸟。。。请大家能不能给小弟一个指导方向 不胜感谢、!!!

网友:
都能开机了,你还换什么南桥和开机芯片呢,先查一查是不是还有供电没出来

网友:
待机芯片查查呀

网友:
先打值,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还是按时序修好一点,可以查一下南桥的工作条件,一般上到0。00的电流有一次碰到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看你说的好乱哦,
1:插上电源有待机,然后待机电流瞬间消失
2:插上电源有待机,按开关,瞬间掉电 然后待机电流消失。
我想问的是,在你没按开关的时候,3V 和5V 有没有产生,按过开关之后3V 和5V 有没有消失

网友:
呵呵 本人菜鸟 不好意思。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3A跳一下就消失了 3V 5V正常 开机掉电过后3V 5V 还是正常 没有消失。。如果长按住开机键电流停在0.09A 也没有短路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测到

网友:
先测有无短路,再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