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 不触发 求解

楼主(2010-10-17):
         朋友给我了个机子修,我第一次修,刚刚学完 不是很懂:DV6000的 待机0.01 正常  触发电流升到0.02又回到0.01,量EC工作条件正常(供电,时钟,复位),BIOS的AD线也有波,我还是拖了一遍,不行,昨天我把南桥重做了一次还是不行,量3M转换3B的MOS管的电压,有点看不懂了,MOS管的1p的3V我没量到,不知道待机时有没有,2p触发后是7.5V待机时没有电压?2P的电压正常是12V。两天了还没修好,谁懂的教教我,我有图纸!要的可以加我QQ1426852717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M0MTQ3fDgwYWY3M2I4YWJmZmIyM2RmY2FkMGM4ZWZmMzlkN2UzfDE3Njk5MTcxNzM%3D&request=yes&_f=.pdf 这是DV6000的图!

网友:
1p是开机后才有的了,io看下了

网友:
谢谢,1P的3V是从哪来的?

网友:
DV6000的 待机0.01 正常  触发电流升到0.02又回到0.01,量EC工作条件正常(供电,时钟,复位),BIOS的AD线也有波
电流根本就没上来CPU就读BIOS了?????????????????

网友:
你先测下开机键的电压是否正常,再检查开机键的上拉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错了,BIOS的供电有了,不是波!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机键的3V正常!

网友:
1P的电压 是5678脚转过来的 5678脚待机时就有3.3V

网友:
重点查下MAINON转MAIND电路吧,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它为什么待机时没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都是三极管,五六个,也不知道是好是坏!我明天好好查查

网友:
告诉你,这款机的正常待机电流是0.02A,此时会产生待机电压3V,5V 。 如果待机是0.01A,那就是没有出来3V,5V电压。是一个二极管坏了。

网友:
请教:
怎样测待机电流?
我有两块HP DV6000。一个AT6是INTEL的,一个AT8是AMD的。都不工作。还不会测。
不知你的是什么CPU?

网友:
先有3VPCU和5VPCU...在EC和BIOS资料都正常的情况下BIOS才会有波形...在南桥和EC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加电..PQ48的2PIN和4PIN同时产生一个高电平后..1PIN和3PIN才会产生出3V和3VPCU电压......

网友:
check shot circuit

网友(点评):
这朋友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E:
待机0.01是正常的,我还有个好板,待机就是0.01

网友:
请问你现在有待机电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IO换了,还是不行,可能是保护的事!

网友:
llbjbwx888
的帖子
待机是正常的!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具备没

网友:
如果你现在机器有待机3V 5V 不触发,你就换那个33K的电阻。不出意外的情况下,肯定可以开机的。这个你自己找,我就不明说了。主板仅此一个电阻是33K的。

网友:
王功尚
的帖子
不管待机多少 3VPCU必须要有 这是广达板子的特点 3VPCU是待机芯片产生的

网友:
chenchuai
的帖子
他是说有波形,这个BIOS参与了加电。肯定有波形

网友:
没有看懂你说的是什么,0,01就没有3V5V的你在看看吧,电压还没有BOIS就有波形了我还没有见过呢

网友:
这个就是触发电路有问题,看看触发的时序,一个个查啊

网友:
我是新手,有些机器不知道怎么个上电顺序

网友:
杨方斌
的帖子
有3VPCU了5V也有了

网友:
一路一路的断开看看。

网友:
待机时 BIOS 有电压 那就是BIOS参与了开机

网友:
你的南桥是加焊的还是重做的呀

网友:
刚刚那位仁兄说的二极管 是BST的吗

网友:
楼主应该查是否有短路,然后
PWRBTN#
SLP3#信号是否正常发出,来定位故障在IO还是南桥,然后再查SUSD信号及MAIND信,再有就是12V电压是否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