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 能把这些信号从头到尾 概述一下

楼主(2010-10-17):
哪位高手 能把这些信号从头到尾 概述一 还有 图里蓝字 和 黑字 代表什么意思了

网友:
上电时序呗!是华硕的吧!

网友:
电压产生的先后顺序,正式点说法,就是上电时序   芯片工作的先后顺序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主板的上电时序图啊,谢谢分享???

网友:
主板型号,能告诉我吗?

网友:
按图上数字顺序看

网友:
要是中文的,想必你能容易看懂。有空的话我帮你解释一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75919
读此贴,看是否有帮助。

网友:
华硕A8S的时序图

网友:
闲来无聊来回答下楼主的问题。
蓝字是PG信号,也叫电源好信号。
1,+3VA--EC是从待机芯片发给EC的供电
2,这是个延时信号,用来复位EC
3,EC有了信号1,2和时钟之后就会发出SUS--ON信号来开启3V5V和12VSUS电压
4,上叙3组电压正常产生后,就会给EC反馈回来一个SUS PWRGD信号告诉EC 已经OK了
5,EC于是发出PM-RSMRST#到南桥去,让南桥的部分电路开始工作。至此,主板进入待机
   状态,等待用户触发。
6,就是开机信号了,按下电源开关产生的。
7,开机信号送到EC,EC马上发出PM--PWRBTN#告诉南桥开机了。于是南桥依次拉高SLP--4# SLP--3#信号送到EC
8,9,EC发出SUS--C ON和SUS--B ON信号开启主板上的各路电压。不过不包括CPU电压
10,CPU电压要等到EC收到ALL--SYSTEM--PWRGD这个信号,也就是上面所有电压都正常以后才会产生
11,CPU核心电压开启信号
12,CPUPWRGD由产生CPU电压的芯片发到EC的,告诉EC CPU电压已经正常产生,至此主板供电工作已经完成。
13,EC通知南北桥个路供电都已经正常了。
14,开启时钟
15,南桥发出总复位信号PLT-RST#复位北桥和直接连接到PLT总线上的其他设备
16,南桥发到CPU的一个PG信号,具体作用等待高人来解答。
17,北桥复位CPU,到此供电时钟复位全部完成,
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网友:
楼上解答的很详细。

网友:
11楼高手哈哈

网友:
不错。。。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