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CPU风扇就转,无短路

楼主(2010-10-17):
接通电源后CPU风扇电源风扇就转,无短路,给点检修思路  谢谢
不跑码  不能正常关机

网友:
什么板了,自动加电啊,可以关机吗,是不是原装板啊?

网友:
什么板上电就通电各个供电正常吗?点开关针能开机吗?

网友:
是哪里与绿线相连?是否有串电压---如双路供电坏。

网友:
是不是IO坏了啊?   换换看

网友:
自动加电不是问题,问题是自动开机后运行是否正常,能否自动关机。能否自动加电在BIOS里有设置选项

网友:
不够明确的贴子。。。难以思考啊。。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楚    自动加电主板跑吗吗    能跑完吗

网友:
汗··   有些板子就那么设置的,自动上电,  你进下系统然后正常关机,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是不是哦我遇到这种先上锡炉烤一烤

网友:
CPU不工作风扇就会狂转。

网友:
自动加电 短接开关4秒看能不能关机  能关机保存coms即可!  如果短接不关机 就查绿线相连的原件!

网友:
你看下你I/O是不是SMSC的型号。这种I/O是一上电就触发的,只要能正常关机就没事。你说你关不机,如果是南桥+I/O开机的就是I/O有问题。如果是南桥+门电路或者是南桥独立开机,则是与PSON想连的那个三极管击穿了。换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