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78GT/128M 没有1.5V电压。。。

楼主(2010-10-17):
ONDA A78GT/128M 测试卡一插上去复位灯常亮。测试没有1.5V电压。量三级管控制脚电压为0V,换了W83/321G现象还是一样。把W83/32周边小三级管逐一换了还是没有电压。测量1.5V阻值为017。。。不知道是不是NB坏了。。
复位灯常亮

网友:
不是的桥坏的W83/321G它是一个时序控制器 1。5V没有就查内存供电有没正常 内存供电的反馈信号有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