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 CPURST 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0-10-17):
谁知道 CPURST 是怎么产生的 高手帮帮
cpu

网友:
南桥在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发出两路复位信号一路去复位北桥,北桥收到后再发送CPURST给CPU的

网友:
LZ这问题问的也太大了吧

网友:
北桥有个PG到cpu的,然后cpu才能有rst

网友:
先有sb 提供PG,后有NB发出CPU 复位,大部分机型是这样的

网友:
北桥复位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