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个电路 谢谢了 。

楼主(2010-10-17):
一台神州的 HP650  换南桥换EC 都没用,现在情况是 开机到1.22V左右坚持2秒 掉电。 然后自动 重启 又到1.22 就不动了 ,进水部位在触摸板处 ,现在测得5VS5 和 3VS5 不正常  触发后只有2V左右    主板上没有 PQ43  PQ 47  pr176换过 。 pr189  12V 现在是15.5V 正常吗。 现在S5OND  触发后 有3.,3V 。 请问是哪里坏了

网友:
查PQ57控制脚 和5VS后极有没的短路呀

网友:
楼上说是啊,

网友:
既然 现在S5OND  触发后 有3.,3V ,那S5OND是正常的,没5VS5查5VPCU是否正常,pq41是否正常,2脚有无高电平,1脚负载有无问题!

网友:
3VPCU和5VPCU触发前肯定是正常的 要不你是开不了机的 应该是3V-S5 5V-S5后面微短路或者待机芯片驱动能力不足!根据你的情况5VS5只有2V电流还能到1.2A 可以肯定后面有短路  要不电都没加全电流不会这么高

网友:
后级有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