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打印机通电无反应

楼主(2010-10-17):
测量电源板,POSE 有5V电压, 电源板上面标了有个+5V电压和+34V电压,却测量没有,请问
这个两个电压是受控制的还是怎么?  还是电源板本身有问题?

网友:
型号是DPK 8400E+ 知道的说下阿

网友:
电源板  +5  POWER ON 对地接2K(有轻微啸叫声),才有+5V和34V,接地时间别超过5秒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阿,我是说电源板有问题没?你要我把POWER接地试下?

网友:
如果是电源板有问题,我就把+5  +35V修出来。如果是受控制的,我就修驱动板

网友:
别人让你把电源板  +5  POWER ON 对地接2K(有轻微啸叫声),才有+5V和34V,接地时间别超过5秒 。。就是为了判断是控制信号的问题还是电源本身的问题。。。

网友:
DPK该系列的机器,当电源板空载时,只有+5V有输出,同时PWST脚也有5V左右电压。要测量+35V的话,需要把PWST脚与地短路,此时才有+35V输出)。

网友:
都看明白了,就是楼主不明白。晕

网友:
呵呵,前几天修了个83 开机无反应   PWST脚对地 结果电容冒烟了,(时间没有掌握好)开关管也暴了,换了个电源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