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主报内存警

楼主(2010-10-17):
我有一张富士康主板型号是A7VMX SERIES,诊断卡跑码是 D1 再是 00,然后开始报内存警.内存条换了还是一样的,CPU换了也是一样的.请教一下各位大师,会不会是BIOS资料掉了.

网友:
内存的插槽,供电

网友:
如果内存工作条件正常,可以刷BIOS看看

网友:
肯定查内存VCC和VTT以及SPD、CLK了,不行才刷BIOS

网友:
档内存有报警声是内存某个供电 正常查供电 ,没报警的就是内存数据线或者BIOS资料出错按这个思路去查。

网友:
内存的插槽,供电,北桥,BIOS

网友:
烤一下排阻试试,刷个BIOS试试,看看座有没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