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DV3000 新版本BIOS 及DOS ,XP 下如何更新BIOS

楼主(2010-10-17):
HP  DV3000  V3802TX 原故障为显示六分屏。

更换新版本显卡后出现无法安装系统的提示。 不装硬盘PE 下也会,系统换过N 个一样的。

a problem has been detected amd windows has been shut down to prevent damage to your computer.

if this is  the first time you've seen this stop error screen,
restart your computer.if this screen appears again ,follow
these steps:

the bios in this system is not fully acpi compliant.please contact your system vendor or  visit http://www.hardware-update.com for an updated bios.
if you are unable to obtain an update bios or the latest bios supplied by  your vendor is  not acpi compliant ,you can turn off acpi mode during text mode setup .to do this ,simply press the f7 key when you are prompted to install  storage drivers. the system will not notify you that the  f7 key  was pressed-it will silently disable acpi and allow you to continue your  installation .
technical information:
*** stop:0x000000a5( 0x00000011,0x000000007.0xf7b97f63,0x20061109)

此蓝屏的英文大意是要我更新新版本BIOS 程式,是否是因为换过新版 本的显卡才出现此情况

我按以上提示在一步步安装系统的时候按F7 正常装好系统了。

但因为无安装ACPI  每次关机提示我“现在可以正常关闭计算机了”

求助HP DOS下或XP 下的BIOS 升级程式。。

此HP是965芯片的板。。当前BIOS 版本: F28

网友:
问题已解决,后来找了多方面的资料知道这个要装XP  必须将BIOS 刷低版本1.0的。。否则只能禁用ACPI 安装。。就是安装时按F7跳过ACPI

我就试装了一下WIN7 ,没想到就能安装了。无线也正常了,之前无线无论怎么装都不能用的,能找到就是找不到信号。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了
但是如果刷BIOS的话最好用编程器 在DOS和win下都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