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进水机HP 520进系统或PE都到横条处死机!

楼主(2010-10-17):
如题,哪位知道的麻烦指点迷津!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大侠们,快出来吧,饭吃好了吧?

网友:
不接硬盘,可以进PE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接硬盘也进不了

网友:
内存条换一根

网友:
如果是两条就拔掉一根

网友:
换个内存??水都清了吗?

网友:
留意下有没有氧化的地方...把能加焊的地方都加下焊看看。。。

网友:
以前我遇到一个上网本也是这样,用GHOST的系统不行,最后换了个W7试试,最后可以了,你也可以换个安装版的试试,还是不行的话,那就只有考虑硬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换过了,CPU也换过,现在准备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软件问题,可以确定是硬件了。

网友:
那就有点麻烦,如果进水的地方都处理好了,就只有整桥,可能里面的珠子也腐蚀了。

网友:
进水的板一般都修不出来
还是买个板吧

网友:
先用二甲苯吧桥都洗一下,是桥下面啊

网友:
南桥拆下   值球装上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那里的问题你还是换个南桥吧

网友:
先排查一下外设..如网卡.声卡之类的本体不良也会导致进系统死机黑屏什么的..之后再考虑杀南桥...

网友:
谢谢各位了,问题已解决,加焊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