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驱动谁有

楼主(2010-10-17):
在网上下的网卡驱动总是有问题,谁给我推荐一个好的网卡驱动啊,每次修完给别人装系统的时候都比较麻烦,有的话说下谢谢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用驱动人生装个就行了

网友:
肉眼观察网卡芯片上的厂家及型号,去驱动之家下载相应型号的驱动,如果怕出问题,用稳定版。喜欢尝鲜用测试版。
基本上没有碰到装不上驱动的网卡(损坏的除外)

对于某些产品上面的方法不行的,可试用“驱动精灵”之类的软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