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EPI/D845GVSR不开机故障修复!

楼主(2010-10-17):
INTEL D845EPI/D845GVSR不开机故障修复!
客户刚拿来时,开机保护断电。主板上的CPU主供电位置6.3V电容鼓了4个,心想换电容,修cpu主供电!
电容换完通电测,跑D3,诊断卡FRAME灯狂闪。(以为主供电异常,但实际测1.5V正常,只是MOS的G极稍有点跳变)
换上下MOS管,换HIP6606BCB,换HIP6602CB,在通电测,故障依旧,跑D3,诊断卡FRAME狂闪(以为内存主供电有问题,但实际测正常)
换内存,测内存主供电,负载供电,系统总线3.3,时钟都正常
换CPU,故障依旧
刷BIOS,换电池,故障依旧
情急之下,把显卡加上去,跑码了,到E9
再刷BIOS,故障依旧。
最后把跳线帽换了一个,哈哈,顺利开机。

网友:
非常成功,把所学的全部都派上用场了,

网友:
INTEL主板跑E9直接查CMOS电路就行了都是CMOS电路的问题

网友:
看上去也没有修什么啊  不过思路不错

网友:
修Intel原装版主要注意几个细节:接电自动开机,不上CPU不跑码、不上显卡跑不完码、BIOS爱坏如跑25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