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AMD机子-触发黑屏-数字键和大写键闪。

楼主(2010-10-17):
今天收到两部CQ40的机子。问题都是触发黑屏。
触发后大概10秒,NumLock和CapsLock的灯就开始一闪一闪的。看了HP的闪灯故障代码,一闪是CPU问题。

维修动作:
1。外接屏,故障一样。
2。 加焊CPU座,故障一样。
3。 CPU是炫龙RM74的。手头上没有一样的CPU代换。试了速龙QL62,故障一样。4。 重刷BIOS,故障一样。
5。 和同行借了一部好的CQ40,把故障CPU(RM74)放入好的CQ40主板,能触发,有显示。排除了是CPU的问题。
6。到此没了其他维修思路。

请问有修过一样故障的前辈吗?请多多指教。

网友:
CPU座子加焊下看看

网友:
我接一日本人的HP DV4,板号LA-4111P,故障与楼主一样,电流跑的很正常,感觉应该显了,结果就是不显!我换了北桥,试了两个不同型号的CPU,加焊了CPU座,故障依旧!日本人说30号再来,给了时间研究,不知下一步如何查.此机看来有通病.

网友:
change new CPU is work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ange new CPU doesn't work. I tried already, and the cpu of repair unit is good one.
换新CPU也不行。我试过了,故障机子的CPU是好的。

网友:
是不是芯片组也 是AMD 的那种板哦。。如果是觉得可能修不好。。嘿嘿。。因为这种芯片组的板在我们这修复率很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芯片组是AMD的,加ATI独立显卡。

网友:
英特尔我倒是修过   进水的机器  开机后键盘灯闪   做显卡没用  后加焊IO 就OK了  我的事进水的    这种机器IO貌似容易挂

网友C:
谢谢大家!机子修好了。是CPU座问题。之前用BGA机器弄不好。现在用土炮330°C加热。上机显了。

网友(2010-11-19):
问下如果是cpu座有问题应该点修?我想我有一样的问题,灯闪一下,换cpu了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机子修好了。是CPU座问题。之前用BGA机器弄不好。现在用土炮330°C加热。上机显了。

问下如果是cpu座有问题应该点修?我想我有一样的问题,灯闪一下,换cpu了没反应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用史登利大风枪330°C 两分钟吹CPU底座,现在显了。

网友:
U座确实欠揍~BGA不起作用在土炮的威慑下老实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用史登利大风枪330°C 两分钟吹CPU底座,现在显了。

但cpu底座有铁,周围隔壁又有塑胶,好危险一下,真的可以330 c对着射吗?
对不起还是新手以为

网友:
这样也行,学习了.